请问Cadence Virtuoso IC618 安装完成后,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2024-11-13):
IC618安装在/opt/cadence 下,  hotfix ISR340 也安装在 /opt/cadence 目录下,

vi /etc/bashrc  如下

export CADHOME=/opt/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EDA:9199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EDA:9189
export MGC_HOME=/opt/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aoi_cal_2021.2_28.15_mib.exe

网友A:
路过帮顶,祝楼主早日成为芯片设计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祝楼主早日成为芯片设计大佬。

我启动时,报错 如下, 这种错误不应该啊,libssl.so 这个依赖包我装了的,有遇到过吗

/op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s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B:
在 /opt/cadence 下面找一下 libssl.so 然后把这个位置加到 LD_LIBRARY_PAT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opt/cadence 下面找一下 libssl.so 然后把这个位置加到 LD_LIBRARY_PATH中

如下,LD_LIBRARY_PATH 这个是设置环境变量嘛,请具体明示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cadence/tools.lnx86/lib/rpath/64bitLD_LIBRARY_PATH

楼主:
OK了,就是1patch 太老的问题,换个最新的1patch 就ok

成功图片

成功图片

网友C:
楼主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用rhel9安装cadenceIC618.000也遇到了同样的无法启动的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用rhel9安装cadenceIC618.000也遇到了同样的无法启动的问题,万分感谢! ...

1patch问题,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能分享一下软件包吗

网友D(2024-12-24):
引用 楼主:
1patch问题,换个新的就好了

能分享下1patch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下1patch吗?感谢

这上面大把的,自己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就是1patch 太老的问题,换个最新的1patch 就ok

where is the latest 1patch?

网友E(2025-04-10):
有没有靠谱的crack,我用1patch打完就启动不了,打开10秒后就cras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靠谱的crack,我用1patch打完就启动不了,打开10秒后就crash

很多呀。1patch就一直OK

网友(2025-07-20):
能分享软件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