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的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24-11-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仿12MHz的RC振荡器,功耗之前定的是小于70uW。但是在vpwl电源tran仿真下,振荡电路的电流在200uA和-200uA之间振荡,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求绝对值再计算平均电流?还有我的充电电流只给了2uA,为什么动态电流这么大呢,这是正常现象吗。下面图1是功耗仿真波形,图2是题主使用的类似的架构,图3是振荡波形。

网友A:
你看的是哪里的电流,仿真精度换最高的跑一下看看,精度低了电流出来就是这种锯齿状

楼主:
这是图1,图2和图3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哪里的电流,仿真精度换最高的跑一下看看,精度低了电流出来就是这种锯齿状 ...

谢谢你的回答,我选择的是脉冲电源的minus端电流,原本选择的是ADE L里tran的默认仿真,abs取绝对值后平均值是60uA。现在听了你的建议后选择了conservative选项,现在是14.44uA,仿真图如下,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选择的是脉冲电源的minus端电流,原本选择的是ADE L里tran的默认仿真,abs取绝对值后平均 ...

脉冲电源是啥,你应该有个RC时钟顶层symbol,直接看这里的电源或地的average电流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因为仿真精度不同,貌似低精度的时候它电流是瞎显示的。

网友:
看平均电流不需要abs的,tran过程本身某个时刻电流是流入电源的。按照功率的定于,W=Vdd*电源电流积分。那平均电流就是电流积分除以时间范围,这个也就对应ave公式,所以直接averag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