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后端icc

楼主(2024-11-13):
icc的时候需要map文件,这种格式的map文件怎么得到的呀

网友:
There are diffrent typs of mapping files are there eg. gds2out and gds2in, If you are going to export GDS from ICC then you have to use gds2out mapping file

网友: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apping file are avaiable eg. gds2out and gds2in. If you are going to export gds file from ICC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gds2out mapping file

网友: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mapping files are available eg. gds2out and gds2in. If you are going to export gds file from ICC then you have to use gds2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mapping files are available eg. gds2out and gds2in. If you are going to ...

那MAP文件从哪生成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MAP文件从哪生成的呀

This will be provided by Found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