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给多个symbol打上短线?求指教。

楼主(2024-11-13):
如图,想给这些门的VS端都打上lable时VDD的短线,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吗

网友A:
选中,按空格,接上pin名VS,修改pin的名字为VDD,这样可以快速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按空格,接上pin名VS,修改pin的名字为VDD,这样可以快速修改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