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FET栅极电荷QG仿真方法

楼主(2024-11-13):
如图,想要仿真NMOS的QG,通过在D端引入一个电阻,使得NMOS开启后的电位降到100mV左右,对门级驱动的电源V4的电流进行积分,获得NMOS在导通过程中栅极通过的电荷,这样应该比D端固定电压来得准确?图片中的NMOS只是一个示意。

网友A(2025-06-03):
您好,想请教一下想看Qg这些参数bench怎么搭呢

楼主(2025-07-04):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请教一下想看Qg这些参数bench怎么搭呢

DS短接,G端注入脉冲,积分电流,转成电荷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DS短接,G端注入脉冲,积分电流,转成电荷就好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