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ve verdi 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13):
可以在dve操作界面设置断点,运行到断点,然后用verdi看波形吗?怎么操作阿?

网友A:
DVE基本上淘汰了,直接Verdi调试看波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E基本上淘汰了,直接Verdi调试看波形就行了

做验证也是?

网友:
DVE有的功能,Verdi都有了;官方也不再更新DV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