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的第三个节点引入的零极点

楼主(2024-11-13):
节点1和节点2产生一个主极点和镜像极点,节点3是否贡献零点或者极点呢?想通过小信号等效电路算一下节点3到地的电阻,但是被极其复杂的KCL的结果难住了

楼主:
算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HAJIMIRI A. Generalized time- and transfer-constant circuit analysis [J]. IEEE Trans Circ Syst I: Regu Pap, 2010,建议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然再来分析零极点。

网友A:
这个点不是交流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不是交流地吗

我看sansen书上说这点是交流地,直接不用考虑,但是师兄说找工作时候hr经常问这一个问题,交流地这个说法应该是存在简化的一种说法,实际的频率分析需要考虑到这点的影响。我晕了==

网友:
会引入。一个高频零点和一个高频极点,且近乎相互抵消。
你直接算传函就行,先算一端,比如V+输入。
算的时候化简一下,比如gm3=gm4=gmN。忽略其他电容。
以及一些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引入。两个高频零点和极点,且近乎相互抵消。
你直接算传函就行,先算一端,比如V+输入。
算的时候化简一 ...

感谢!我计算时候没想起来化简 想着最后再近似,给自己整乱了。算出来电阻大概是1/2gm1,这样算出来了一个高频的极点。对于零点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的是需要有前馈通路,跟输出抵消才会形成零点。但是节点3我有点儿没看出来零点是怎么形成的,还希望麻烦大佬再点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计算时候没想起来化简 想着最后再近似,给自己整乱了。算出来电阻大概是1/2gm1,这样算出来了一 ...

算零点的话,把输出短路,类似诺顿等效一样把输出电流的表达式算出来。这个表达式的分子就是零点的特征根方程。

最终你会发现,差分输入下,零点和极点都近似是2gm/C。
但是共模输入时就不一样了,可以自己推下。因为高频时这个电容把源极退化的效果给消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sansen书上说这点是交流地,直接不用考虑,但是师兄说找工作时候hr经常问这一个问题,交流地这个说法 ...

嗯嗯,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也算算

楼主:
pz仿真了一下,不算输出节点的那个无穷远处的零点,有三个极点两个零点

和我估算的有点对不上啊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B:
算零点的话,把输出短路,类似诺顿等效一样把输出电流的表达式算出来。这个表达式的分子就是零点的特征根 ...

大佬,源极退化什么意思呢?那个电容消除的源极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