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pmos管B极和S极相连的情况,在版图里该如何确定N型guardring的电位?

楼主(2024-11-13):
请看图中所示,M0管是作为尾电流管使用,其B极是接的VDD,在绘制版图时,右侧第一幅版图,给M0加N型的guardring,此时guarding的电位是VDD。
但是如果换成M1/M2,其B极并没有接到VDD上,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在版图里对其进行绘制呢?是否像右侧第二幅版图一样,也是这样给他加一个N型的guardring?
如果是这样绘制的话,还有两个疑问,guardring的电位应该是多少(VDD还是VA)?
1.如果是VA:是否是B极与S极在一起接到guardring上?
2.如果是VDD:是否是B极和S极在一起直接跨过guardring接到外面?

真诚请各位前辈解疑指导

网友A:
M1 and M2 Source =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 and M2 Source = A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M1和M2的版图中,guardring的电位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B:
里面的B删掉,直接拿外面的n环当衬底就行

网友C:
环和M1/M2的S接一起,就是A点电位。而且你接VDD应该LVS会提示报错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B删掉,直接拿外面的n环当衬底就行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那我就直接把n环的电位定成A点电位,然后S极接到环上,再进一步接出去吗?
或者如果我依旧保存B极,是否是B和S均接在环上,然后再从环说进一步接出去?环的电位就是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和M1/M2的S接一起,就是A点电位。而且你接VDD应该LVS会提示报错才对,。,

谢谢前辈,请问是否可以理解成,环的电位就是衬底B的电位?如果衬底接VDD了,环的电位就是VDD;如果衬底接的S,环的电位就是S端的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是否可以理解成,环的电位就是衬底B的电位?如果衬底接VDD了,环的电位就是VDD;如果衬底 ...

是的,你这个应该是没有ISO啥的,就这么接就行

网友D:
PMOS的B是N型,你加的N-ring,同一个类型,所以N-ring要和B同点位

网友:
如果我们加的ring,和B是同一种掺杂,本质上这两个是一种东西,留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的B是N型,你加的N-ring,同一个类型,所以N-ring要和B同点位

网友E:
得看差分对管具体应用在什么电路里。如果要求抗干扰能力强。差分对管的衬底就与电源VDD分开。原理图上,差分对管的衬底与源极接一起。版图上这个衬底只是提供一个衬底电位,并不走电流。所以用M2分两路走。一路打几个V12,CONT到衬底。一路到MOS的源极上。MOS的源极与衬底没有通过M1连。电路工程师要求的。如果没有要求抗干扰能力的话。我看电路都是把差分对管的衬底与其他MOS的衬底设计成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看差分对管具体应用在什么电路里。如果要求抗干扰能力强。差分对管的衬底就与电源VDD分开。原理图上,差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