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不显示

楼主(2024-11-13):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已经显示图层了shift+f)

网友A:
模块对应的库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对应的库没加

那应该怎么添加已经画好的版图模块呢

网友:
就是你的图调用的cell缺失,可能这个图是你拷过来的吧?
你在版图里选这个部分Q进去看属性,是哪个library的哪个cell,  再看看你的library manager里面是否有对应的library和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添加已经画好的版图模块呢

在你的cds下面defin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