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的lef和lib怎么产生

楼主(2024-11-13):
将自己定义尺寸的反相器的版图做成标准单元版图的形式,给到后端工具用的时候需要lef和lib文件,lef文件该怎么产生呢?
如果不需要lib里面的各种信息,能不能写一个空的lib呢?

网友A:
lef需要abstract、lib需要C家的liberate或S家的siliconsmart,如果不需要时序信息可以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需要abstract、lib需要C家的liberate或S家的siliconsmart,如果不需要时序信息可以自己写一个
...

不需要时序信息可以照着lib里其他单元的格式,然后把数值全写成0吗

网友B:
不要时序信息那作用是啥,那不直接导出版图时候把INV版图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时序信息那作用是啥,那不直接导出版图时候把INV版图换下

只想用工具完成连线,然后用模拟电路的方式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想用工具完成连线,然后用模拟电路的方式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

用原工艺库把版图布局布线画好,导入virtuoso里面把你新的换上去不就可以?你保证你的版图和原来的版图在连接那部分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