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里如图下面八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连接?

楼主(2024-11-13):
如图放大器,左边是负端,右边是正端,输出在高亮线

网友A:
连成这样可读性太差,反向的?看上去是cascode电流镜作有源负载,底下栅极接上层漏极自偏置,cascode层栅极外接左边偏置电压,最下面是电容还是开关管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成这样可读性太差,反向的?看上去是cascode电流镜作有源负载,底下栅极接上层漏极自偏置,cascode层栅极 ...

谢谢,具体好像和你说的差不多,请问有什么连线的建议吗,想提高一下可读性

网友:
并联的管子不要分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