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级联

楼主(2024-11-13):
请问这种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感觉是3级同步,取上升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3级同步,取上升沿电路。

仿出来是这样,dff好像是双边沿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出来是这样,dff好像是双边沿触发

你把输入D拉长,比如2个或者更多个cycle后,看结果。

网友:
要考虑时钟延时啊 上面三个触发器不一定会同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