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 28nm工艺库LVS求助

楼主(2024-11-13):
各位前辈,我这边想请教一下,一般出现这些错误,一般有哪些解决办法

网友A:
有几个器件漏连了

网友:
和工艺库没关系,器件连线有问题,M0、M7识别的W少了这么多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没有reduce

网友:
老老实实改版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器件漏连了

哈哈,你的头像,真好看

网友:
Dummy管的话,可以在LVS那边选择一下LVS Options——Gates——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的一些选项,就能给你把版图的Dummy管全忽略了。其他情况就加管子改版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