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2

楼主(2024-11-14):
请教下,pad电路中有电阻,但是liberate不能识别,报LIB-909的错。 我用define_leafcell -type r -pin_position {0 1} rpposab_2t_ckt  也不行。

第二个问题是PAD---> IN 的rise 上升沿可以k出值。但是fall的值k不出来。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2025-06-19):
你好,请问你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