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 28nm工艺有关PO的drc求助

楼主(2024-11-14):
请教各位大佬,我现在就是在画一个子模块,出现了下面这三个PO模块,应该怎么修正呢

网友:
1. 转90° 试试
2. 打cont 加 poly ,但是你右侧加的 poly 突出了

网友A:
栅极不能悬空必须要接到有源区上,你这在模块就不用管,后面top level接对应的地方就行, 不过如果你gate单接pad没接任何有源区也会有对应的报错。

网友B:
这是公司在培养新人吗,除了drc还有好多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公司在培养新人吗,除了drc还有好多问题呀

不是,研一在学。请问这边除了drc还有其他错误吗

网友C:
PO.R.5:core管(无OD2覆盖)的管子PO必须垂直放;
PO.R.10:  PO必须是矩形,这个管子可以直接q出属性,打开pdk自带的cont即可,不需要手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R.5:core管(无OD2覆盖)的管子PO必须垂直放;
PO.R.10:  PO必须是矩形,这个管子可以直接q出属性,打开 ...

感谢大佬的解答,那像下面这张图的错误应该怎么修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转90° 试试
2. 打cont 加 poly ,但是你右侧加的 poly 突出了

感谢解答,可否再请教一下下面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不能悬空必须要接到有源区上,你这在模块就不用管,后面top level接对应的地方就行, 不过如果你gate单 ...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E:
第一个poly必须垂直 第二个你的poly要对齐gate保证矩形 第三个不允许悬空模块级别可以忽略但是也得看看是不是跟外部互联的线,否则也需要修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可否再请教一下下面的解决方法

可以,但是需要你把报错描述也截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需要你把报错描述也截图发出来

网友D:
是错误描述 ,RVE 界面的描述,不是layout 中显示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错误描述 ,RVE 界面的描述,不是layout 中显示的报错

哦哦,那也就是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poly必须垂直 第二个你的poly要对齐gate保证矩形 第三个不允许悬空模块级别可以忽略但是也得看看是不 ...

感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