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染色工艺】谁来拯救色弱的版图工程师?

楼主(2024-11-14):
目前已经找到间接的解决办法了,不过还是想来这里问一下:
走线染色的红绿色能不能直接设置成其他颜色? 如果可以在哪里设置呢?
实测DRF文件里面是没有任何层次对应染色的。

网友A:
这不是能改吗?display改下不行吗?按着shift然后鼠标右键点击左侧你的LSW,进去改个颜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能改吗?display改下不行吗?按着shift然后鼠标右键点击左侧你的LSW,进去改个颜色就行 ...

display里面没有找到对应的图层,请问你知道控制染色颜色的图层叫什么吗?

网友:
layout界面  左侧窗口应该有layer栏吧?  右击窗口找到 edit   display  resource ,选择图层  自定义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play里面没有找到对应的图层,请问你知道控制染色颜色的图层叫什么吗?
...

你可以先点Mark,再点F3,上面应该会有层次,我这边是y0~y9,然后按照楼上的操作修改对应层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play里面没有找到对应的图层,请问你知道控制染色颜色的图层叫什么吗?
...

打开隐藏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