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Loop Gain)分析问题

楼主(2024-11-14):
最近在看一篇C-TIA的文章,里边有一部分关于环路增益的分析,实在是没有推明白,求助一下。

网友A:
2到1的前向增益就是Gloop中Hs后面那项,再乘以反馈系数Hs即为环路增益
注意在算2到1的前向增益时R和C已经构成了反馈 所以先算上面那个环的闭环增益 再算加上Hs的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到1的前向增益就是Gloop中Hs后面那项,再乘以反馈系数Hs即为环路增益
注意在算2到1的前向增益时R和C已经构 ...

问题已解决,此式应当是将放大器视为非理想放大器,就可以分析出该表达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