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plot一份电路中每个mos的指定dc参数

楼主(2024-11-14):
需要跑pvt 希望在xl中看到各个参数的值和工作点 但是一个个mos手动加output太麻烦了 有没有什么便捷方法 直接加到这个output里面来

网友:
加一个,然后save states,然后到states的目录里去找那个输出配置的文件,因为是文本文件,可以方便拷贝粘贴替换等操作,修改后再load states

网友A:
试试用adexl仿真,计算器里面选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adexl仿真,计算器里面选op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几十个管子几百个数,而且大部份都是重复的,就只是管子名字不同,想着来看看有没有便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几十个管子几百个数,而且大部份都是重复的,就只是管子名字不同,想着来看看有没有便 ...

results browser 也有op的信息,但是要一个一个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