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BCD版图DRC错误HVLUP.R.10

楼主(2024-11-14):
使用TSMC180BCD工艺,制作高压PAD时遇到这个报错该如何解决,诚心求教!!!

HVLUP.R.10_11 { @ HVNMOS/HVESD BJT connected to I/O pads except high/low side I/O HVNMOS/HVESD BJT is not defined in DRM
                         @ please consult TSMC for usage
        HV_POST_DRIVER_NACT NOT POST_DRIVER_ACT_HVN_LS_HS
}

使用的HVESD BJT是库中的pdio_esd_ga_nbl_24_v2_3t;这个错误一直都消不掉,真诚求助!!!

网友A:
字面意思就是高压mos二极管直接接到pad上面设计手册里没有这种接法。
如果是二极管必须要接到pad上当esd,需要在esd上包专门检查esd的layer,设计手册里esd的部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就是高压mos二极管直接接到pad上面设计手册里没有这种接法。
如果是二极管必须要接到pad上当esd, ...

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B(2025-01-10):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就是高压mos二极管直接接到pad上面设计手册里没有这种接法。
如果是二极管必须要接到pad上当esd, ...

麻烦问一下,加的是哪一层呀,感谢

网友C(2025-06-0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非常感谢!!!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drc手册上没找到该加什么层。谢谢!

楼主(2025-07-15):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加的是哪一层呀,感谢

分别是LUPWDMY的dummy1和dummy2层,可以自行检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drc手册上没找到该加什么层。谢谢!
...

分别是LUPWDMY的dummy1和dummy2层,可以自行检验一下

网友D(2025-10-19):
引用 楼主:
分别是LUPWDMY的dummy1和dummy2层,可以自行检验一下

请问这两层是加在HVMOS上吗 还是加在PAD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两层是加在HVMOS上吗 还是加在PAD上呢?

PAD上

网友E(2025-11-24):
你加的这两个识别层是waive用的吧,这不是解决drc而是waive了吧,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bjt根本没接io pad, bjt的sub接了vss pad, bjt的e b 和 c 都接到了同一个电路内部的节点,但是没有接到io pad,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drc erro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的这两个识别层是waive用的吧,这不是解决drc而是waive了吧,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bjt根本 ...

我使用的是库里专门用来当esd使用的二极管,不是bjt;其作用也是当作esd使用,所以没有连接内部电路节点;加这个层只是为了让drc识别到io pad并且实行相关的esd检查。直接使用bjt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