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拉扎维书上讨论的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楼主(2024-11-14):
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指的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

说的增益A针对的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楼主:
那为什么电压比较器这些还有参考电压呢,如果是小信号的话,参考电压不就是直接接地了吗?怎么实现电压比较的功能呢

网友A:
参考电压接地接的是交流地啊,那跟他比较的自然就是交流信号了,也就是波形中间点为0的信号。如果你加上DC,用参考电压去比的话,跟他比的也是会有DC的呀

网友B:
小信号的公式都是从大信号方程上近似而来的。
只要还处于饱和区,那就是线性的,而小信号只是让你算了个线性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接地接的是交流地啊,那跟他比较的自然就是交流信号了,也就是波形中间点为0的信号。如果你加上DC ...

所以比较器的实现原理是什么呀? 运放的增益不是针对的是小信号吗?给两个直流信号进行比较的话?我有点不太懂他俩是怎么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的公式都是从大信号方程上近似而来的。
只要还处于饱和区,那就是线性的,而小信号只是让你算了个线 ...

噢噢,所以说运放的A很大的话,就代表曲线上升的很快,比较器的线性区很窄,性能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如果是小信号的话,如何钳制D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