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真数据处理 脚本

楼主(2024-11-14):
如何在后仿真中得到的数据用脚本进行处理?
后仿真可以得到mp5的阈值电压(图像化界面),但是有很多个mp5@1 mp5@2等等。

想用一个脚本自动筛选符合条件器件的电流电压参数,然后最后输出一个表格,这样就不用再gui界面一个个搜索。
用chatgpt写了一个,但是总是失败,想问问大家有什么资料和教程吗?

网友:
百度刚出了秒哒

网友A:
图像化界面,就是说还只有波形?我觉得首先需要用EDA自带的工具把数据抓出来存成文本格式,文本格式怎么处理问AI应该能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化界面,就是说还只有波形?我觉得首先需要用EDA自带的工具把数据抓出来存成文本格式,文本格式怎么处 ...

就是想省去eda工具把数据抓出来存为文本格式这个过程,或者说想用脚本处理这个过程,在已经知道仿真结果存储路径的条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省去eda工具把数据抓出来存为文本格式这个过程,或者说想用脚本处理这个过程,在已经知道仿真结果 ...

EDA工具相对来说不那么通用,最好是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