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 fail

楼主(2024-11-14):
fail 点都在LOCKUP输入端D,RTL是1,pr网表是0,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A:
dft的lockup cell 在PR时会reorder, 需要dont veri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的lockup cell 在PR时会reorder, 需要dont verify

感谢回复,请问怎么把fail的一次全跑出来,每次只有20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怎么把fail的一次全跑出来,每次只有20个

在你fm脚本里设置:
set verfication_failing_point_limit 1000
这样子跑1000个fail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fm脚本里设置:
set verfication_failing_point_limit 1000
这样子跑1000个fail才停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