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似的两个版图如何复制后,电路和版图就有binding关系

楼主(2024-11-14):
两个电路很相似(图1和图2),可能就只有一两个器件或一两根线不一致,想画完一个复制成另外一个。比如A版图画完了,复制成B版图。
问题:1)复制后B版图并没有和B电路保持一一对应的器件映射关系,就是点亮版图后电路不亮或者亮到其他器件去了,如何解决呢?

2)点亮图3的update binding并没什么用,并且updating后的版图会有如图4的小图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A:
想有对应关系只能自己去bind,能快一点就是去点电路和版图对应,再去点bind。那个蓝粉图标没啥用,打开annotationbrowser - cas给它全删了就没了

网友:
把你想复制的部分先封装成一个cell,再把cell复制一份,然后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有对应关系只能自己去bind,能快一点就是去点电路和版图对应,再去点bind。那个蓝粉图标没啥用,打开anno ...

"打开annotationbrowser - cas给它全删了就没了",这个annotationbrowser - cas选项是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annotationbrowser - cas给它全删了就没了",这个annotationbrowser - cas选项是在哪里呢
...

底下小火苗右边的那个显示器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