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电路占空比

楼主(2024-11-14):
这是用D触发器实现的两个模五计数器级联得到的25分频电路仿真曲线,求助如何将下面的这条25分频的曲线占空比改成1/25。

网友:
用最简单的counter计数器,不附加任何其他调整电路的话,pulse宽度就是一个输入时钟周期

网友:
方法1:修改模五分频位数变成模25分频,不级联。
方法2: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用输入时钟釆一下分频结果时钟,在做下运算得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其一)的脉冲。比如加个D触发器,时钟是输入时钟,D端接分频结果,再加一2输入或非门,输入分别为D触发器的D端和QN端。

网友:
和5分频时钟再与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