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4-11-14):
小弟在仿真一个LDO环路稳定性时,使用STB仿真。发现在一些特定的负载电流下,相频曲线展现了一段翻转,但幅频曲线是正常的。请教各位,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个补偿还没完善,在IL=1mA幅频曲线会越过0dB导致环路有震荡风险,但可以简单通过零点外推解决,疑惑不在于此。)

STB仿真所得频率响应

STB仿真所得频率响应

网友A:
从幅频曲线上看,在6mA负载时会有一个上升,其它负载电流下增益上升的不明显。说明在6mA负载电流下情况下,这个右半平面零点频率超前于极点有一定距离,该超前零点的影响导致了相位的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幅频曲线上看,在6mA负载时会有一个上升,其它负载电流下增益上升的不明显。说明在6mA负载电流下情况下, ...

感谢回答。之前图负载电流标的有些问题,现在更新了一下。对您的回答我有些疑问,就幅频曲线来看,IL=5mA与IL=6mA下的增益上升应该是相近的,这两种情况下零极点位置改变应该不大。

网友:
仿真点数多一点再看看,另外这个看上去另外两条的增益裕度也不太妙了

网友:
我觉得相移曲线其实相差也不大,之所以看上去相差很大,是显示问题,-60°和+300°其实是一个相移。

网友B:
在翻转那段降低扫描频率步长,或者换ac仿真看看。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翻转那段降低扫描频率步长,或者换ac仿真看看。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同一个condition下,对反转部分进行更精细仿真的结果

楼主:
救救,别沉

网友:
幅频曲线中可以看到在6MHz处有个尖峰,这是由于两个距离很近的极点引起的;这两个极点又会引起相位的剧烈变化,导致仿真器打出来的曲线异常,只要把这两个极点推开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救救,别沉

我和你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我还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现在我觉得两种可能,一是仿真器显示问题,但并非如楼上所说位移360°;二是在中载下一些左半平面极点变为右半平面极点了,同时导致系统不稳定。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我仿真验证在相频曲线异常的负载电流下,STB显示相位裕度是够的,但进行Tran仿真时,在该负载电流基础上给一个阶跃信号会使我的环路振荡。而在相频曲线正常的负载电流下,STB显示相位裕度够,Tran仿真给阶跃信号也不会使我环路振荡。这与环路存在右半平面极点的特点很像。

网友:
首先验证是不是管子的工艺特性的问题,用vccs,cap,res等理想元件建模,把提取的cg,gm等参数代入进去仿真看看是否出现问题,如果有问题就用理想元件的建模来分析和调试。如果理想元件建模仿真结果没问题那就是工艺特性刚好如此,再做针对性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