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 28nm工艺库PEX规则文件

楼主(2024-11-14):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边运行calibre的PEX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tmsc 28nm工艺库PEX规则文件

我也查了网上说的方法,去找rcx文件的5467行修改路径,但是我在5467行也没找到可以修改的地方

所以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解决方法

网友:
红框处改成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A:
换成绝对路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绝对路径看看

你好,具体路径是指在Rules->PEX Rules Files输入/home/IC/PDK/tsmc28/Calibre/rcx/calibre.rcx这种形式吗

网友B:
或者按如下示例试试:

网友C:
绝对路径写清楚你的dfm_device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路径写清楚你的dfm_device路径

你好,请问能具体说说什么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按如下示例试试:

你好,我这边试了第一个方法,还是会提示报错。第二个方法,我这边没有在calibre.rcx文件中找到“include 绝对地址”的代码语句

楼主:
记录一下帖子,大概解决方法就是把rcx文件的带include(可以直接Ctrl+F查找“include”)后面全换成自己文件夹对应文件的绝对地址(就是不带./的那种文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