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做完之后 min pulse的问题

楼主(2024-11-14):
在做完sign off之后,发现设计存在min pulse的问题,于是我对比了到达同一个reg的fall edge开始,发现当处于open edge的时候,就会比close edge更悲观,然后目前揣测是因为early path和late path的计算一个是加上某值,另一个是减去某值,从而导致early和late差距更大,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工具计算的时候不考虑这一块的差异。或者这种min pulse的问题必须要修吗。

具体报告

具体报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计算这些path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ocv和derate,因为我看到报告中并没有cppr

网友A:
min_pulse约束与lib中reg的CK pin的input transtion有关系,是否有比较大的trans问题?另外这个值与setup uncertain值的设置也有关系, 看是否留了比较大的时序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_pulse约束与lib中reg的CK pin的input transtion有关系,是否有比较大的trans问题?另外这个值与setup u ...

这支clock的频率太高了,导致两个脉冲之间间距很短,但是tree很长。导致每一级的递减很多。到最后的时候就没两个了

网友B:
看下path上的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path上的noise

嗯嗯呢,这个也debug过,clock是加屏蔽线,noise基本没有嘚

目前看是因为环境中没移除crpr,以及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