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怎么删除pin脚?

楼主(2024-11-14):
如图,把电感打散之后白色部分无法选中删除。应该是pin脚?

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图层没打开,所以无法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层没打开,所以无法选中

都打开了

网友B:
右键 AV NV 那栏,选中 edit valid layers 就能看到了

网友:
猜测可能是隐藏图形,选中LSW 按 小写L ,将显示的layer 设置为 AS 后,应该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隐藏的图层也打开看看

网友:
在CIW中输入
setof(shape geGetEditCellView()~>shapes shape~>theLabel)~>theLabel
能看到那些标签,就是4楼所说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没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 AV NV 那栏,选中 edit valid layers 就能看到了

有了有了!非常感谢!

网友:
再新建一个layout 直接把其他的copy过去 原layout直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