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ower pin 問題!!!!!!!

楼主(2024-11-14):
当我在做Power network的时候,想将power ring跟IO pad上的cell连起来。

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io_ring_con \
    -pin_conn_type scattered_pin \
    -nets {vdd vss} \
    -excluded_pins {layers: MET1}

set_pg_strategy io_ring_conn -macros [get_cells -physical_context -filter "design_type==pad && (name == xvdd0 || name == xgnd0) "] \
    -pattern {{name: io_ring_con}{nets: vdd vss}}

set_pg_strategy_via_rule io_ring_conn_via -via_rule { \
   { {strategies: io_ring_conn}    {existing: ring}     {via_master: default }} \
}

compile_pg -strategies io_ring_conn -via_rule io_ring_conn_via

输入完指令会遇到

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
以下两个动作试试:
1)set_app_options -name plan.pgroute.treat_pad_as_macro -value true
2)确认pad的电源引脚为VDD、VSS,如果不是,先连接网络,例如GND
connect_pg_net -net VDD [get_pins -filter "name==VDD" -of_objects [get_cells -hier ]]
connect_pg_net -net VSS [get_pins -filter "name==VSS" -of_objects [get_cells -hier ]]
connect_pg_net -net VSS [get_pins -filter "name==GND" -of_objects [get_cells -h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