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在chipfinish的add decap cell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4-11-14):
在做chipfinish的add decap cell时,我使用别的工程的tcl脚本来练习,最开始报错了,如下图:

我意识到是我的库里没有他的这种decap cell,紧接着我又dbGet了一下,dbGet [dbGet -p head.libCells.subClass coreDecap].name,结果输出0x0。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我的库里没有decap cell吗?还是我的dbGet 命令用错了呢?
ps:
另外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在使用dbGet命令时,我该如何确认我要找的内容在哪个,模块下呢?比如说我要查看当前设计中的所有时钟,那么怎么知道dbGet命令要在 top.nets下寻找?
例:dbGet -p top.nets.isClock在这个命令中,用了dbGet命令去寻找top模块下的nets模块中的isClock。

网友A:
寻找decap
1. 查std cell library手册
2. decap cell没有输入输出,用命令找一下所有没有输入输出pin的cell,看一下名字哪个像decap
get_db [get_db [get_lib_cells *] -if {.lib_pins == ""}] .base_name

找所有的clock net
get_db [get_db [current_design] .nets -if {.is_clock == tru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寻找decap
1. 查std cell library手册
2. decap cell没有输入输出,用命令找一下所有没有输入输出pin的cell ...

您好哥,我想追问一下您再找找所有的clock net时,怎么想到要用[current_design] .nets呢?这个时查手册查到的吗?还是说根据平常的经验积累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哥,我想追问一下您再找找所有的clock net时,怎么想到要用[current_design] .nets呢?这个时查手册 ...

get_db, set_db是C家近几年推出的数据库读写方法,基本操作可以参考:

get_db set_db – Genus, Innovus, Tempus 数据库公共读写方法 - jake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Innovus安装目录下的DBcom手册可以参考。
平时多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B:
老哥,请问你有做flipchip的la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你有做flipchip的lab吗

没有哎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