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噪声pss+pnoise与trannoise的差异

楼主(2024-11-14):
如题 以往仿真sccmfb的全差分运放 都是用的pss+pnoise 然后积分得到等效输入噪声   在nksunmoon老师那里学着用trannoise仿真 出来结果有差异 (因为输入输出共模不一致 所以未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  开环输入接共模 跑trannoise 看输出之差)rmsnoise出来的结果相差巨大 是因为fmin fmax设置的原因吗? 在其他地方有看到说tran仿真的时间得足够大 否则1/T>fmin 低频的噪声是不会引入的  但若是如此仿真时间不得很长?
此外若是如此 仿真sigma adc带trannoise 仿真的时间设置小了 岂不是不会引入低频的噪声 结果不是有差距  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下

网友A:
没看明白描述,pnoise跑的是输入等效噪声,trannoise跑的输出噪声? 它们能是一个东西吗?输入到输出的幅频响应能是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描述,pnoise跑的是输入等效噪声,trannoise跑的输出噪声? 它们能是一个东西吗?输入到输出的幅频 ...

您好  我的意思是 跑pnoise看输出的积分噪声并等效到输入  跑trannoise看输出的噪声均方值同样等效到输入 但是两者值不同 是因为tran的仿真时间不够 T=1/fmin 导致fmin就较大 低频的噪声就不会计入吗
亦或是哪里的问题 希望大佬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的意思是 跑pnoise看输出的积分噪声并等效到输入  跑trannoise看输出的噪声均方值同样等效到输入 ...

对的呀,需要用相同频率区间比对的。 再就是输入到输出不同频率的增益也不一样,除非在关心的频带内增益不变,不然不能直接除以dc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呀,需要用相同频率区间比对的。 再就是输入到输出不同频率的增益也不一样,除非在关心的频带内增益 ...

对的 这个增益会变清楚 只是大概近似的算一下 那大佬 如果整个sigma adc跑trannoise 仿真时间不长 是不是低频噪声没引入 fft结果是不是会有误差(会显得更好) 还是说低频的噪声近似等效为offset了 所以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这个增益会变清楚 只是大概近似的算一下 那大佬 如果整个sigma adc跑trannoise 仿真时间不长 是不是 ...

是这样的。你前面不也说了吗,trannoise的fmin>=1/tstop。 再就是噪声是随机的,这会导致即使是仿真时间覆盖了这个频率,但还不够长算出来的rms值可能还会有点误差。 其实还可以考虑仿真tran + noise的,具体仿真方法eetop里或者spectre教程里可以搜到。

网友B:
可以参考比较器仿真中用PSS+PNOISE和Transntnoise的区别和联系https://bbs.eetop.cn/thread-9349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前面不也说了吗,trannoise的fmin>=1/tstop。 再就是噪声是随机的,这会导致即使是仿真时间 ...

好的 太感谢大佬的回复了 tran+noise没跑过 可能跟tran+ac tran+stb差不多吧 来去搜看看去研究研究  但是整体系统的话没办法这样仿真去得到一个总的输入等效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比较器仿真中用PSS+PNOISE和Transntnoise的区别和联系https://bbs.eetop.cn/thread-934977-1-1.htm ...

好的 感谢大佬的分享!

楼主(2025-06-18):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前面不也说了吗,trannoise的fmin>=1/tstop。 再就是噪声是随机的,这会导致即使是仿真时间 ...

佬 最近又遇到这个问题 采用chop的运放 pss+pnoise的结果和trannoise出来的结果不同  现在采用tran+noise无法观测到chop及notch滤波的效果吧  仿真两者结果差距大 (根据之前回复的结果 trannoise有误差)要以pnoise结果为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 最近又遇到这个问题 采用chop的运放 pss+pnoise的结果和trannoise出来的结果不同  现在采用tran+noise ...

tran+noise我个人理解和noise差不多,对chopper这种noise存在记忆效应的电路会有偏差。 如果是连续型电路加入chopper,pss+pnoise应该没问题;对于离散型的电路加入chopper后,如果chopper时钟频率和原电路时钟频率成倍数关系,pss+pnoise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