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看一下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有关layout和电路对应关系。

楼主(2024-11-14):
求助:各位大佬,当电路和版图有对应关系,在版图进入底层时,电路就会弹出新窗口显示底层电路,请问有什么设置可以使得当版图进入底层时,电路就在原来窗口直接进入底层电路,而不是弹出新的窗口呢?

网友A:
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l 里面选no shcematic

网友B:
也可以试试这个   options-layout xl-general-open in new 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l 里面选no shcematic

你好,你这个方法,在进入版图底层时,直接没有电路出现了,有其他办法吗?就解决我描述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试试这个   options-layout xl-general-open in new tab

你好,我其实想要这个功能的原因是,底层点亮某条线,无法看到上层连在哪,必须去另外窗口,重新进入底层,点亮,再出来。。想在layout进入底层时,电路也进入底层,这个时候即便版图不退回顶层,电路也可以随意退回顶层。这样,当版图在底层,电路也在底层,电路点亮某条线,就可以直接在电路窗口退回上层,看点亮的连接关系。。。不然的话,还得重新点亮找线。

当然,你的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可以减少窗口,容易操作。有没有方法实现我上面说的那种操作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其实想要这个功能的原因是,底层点亮某条线,无法看到上层连在哪,必须去另外窗口,重新进入底层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试试这个   options-layout xl-general-open in new tab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