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vds一直是0

楼主(2024-11-14):
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的ldo的功率管是pmos,我用普通的共源作为buffer,我的功率管是线性区,由于vref=1.2,而vo也是1.2,所以采样电路就如下,可是我不管怎么调节pmos的宽长比,vo一直是3.3,即电源电压,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相当于VIN_vo就是vfb,请教大家问题在哪

网友A:
会不会反馈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反馈接反了?

这个问题我检查了,没有反,现在有新发现,就是我发现他只要在线性区,这个压差就是0,因为管子的ron只有几呕母,在空载时亚阈值就可以,在带负载时饱和就可以,由于我的电源电压是1.8--3.3,所以我现在面对的情况是,3.3v带不带这个idc都对,但是1.8时,只要带idc就错,不管idc多少,显示的是管子击穿了,调试宽长比也不行,很奇怪,我也很纳闷,不知道是不是idc器件的问题

网友A:
说明几乎没有输出电流能力,带idc直接给拉到负了。

网友:
你的共源集输出决定了功率管的VGS超过一个VTH,空载下肯定在深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几乎没有输出电流能力,带idc直接给拉到负了。

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现在了哪里呢?而且是只有1.8v的时候会这样,3.3v是正常的

网友A:
没电路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呀

好的,电路如下,相比于昨晚我将反向buffer换成了同向的ssf,同时换了运放的正负极接法,我发现我把这个缓冲器一去掉,整个曲线就是好的,不去掉就会出现在1.8时带负载,有问题(VDOWN和vup_buffer是连接的电流基准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电路如下,相比于昨晚我将反向buffer换成了同向的ssf,同时换了运放的正负极接法,我发现我把这个缓 ...

换了运放的正负极接法,现在看图是负反馈,之前是正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运放的正负极接法,现在看图是负反馈,之前是正反馈吗

之前也是负反馈,因为之前是反相的buffer,所以相当于同时变反

网友A:
加上buf后,误差放大器输出(调整管栅压)最低可以到多少,在这个控制电压下,调整管的输出电流可以到多少?考虑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buf后,误差放大器输出(调整管栅压)最低可以到多少,在这个控制电压下,调整管的输出电流可以到多少 ...

好像是在这个原因,ssf要抬起一个vth,导致低压+低压差,栅极拉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