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系统符合齐次性不符合叠加性

楼主(2024-11-15):
请问各位,什么系统符合齐次性不符合叠加性?最近在重新学信号与系统,好奇这样的系统长什么样

网友(点评):
y=ax+b,x为输入,y为输出,b不等于零。

网友A:
含有非线性元件的系统: 例如,包含二极管或晶体管的电路系统,由于其非线性特性,可能满足齐次性但不满足叠加性。 举例来说,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器,它只允许正半周的信号通过。当输入信号为正弦波时,输出信号为半波脉冲。如果将输入信号的幅度加倍,输出信号的幅度也会加倍(齐次性)。但是,如果将两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在一起作为输入,输出信号并不是两个半波脉冲的简单叠加(不满足叠加性)。 饱和系统: 当输入信号超过一定阈值时,输出信号不再增加的系统。 例如,一个放大器,当输入信号过强时,输出信号会达到饱和,不再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加而增加。 某些物理现象: 例如,某些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在弹性限度内满足线性关系(齐次性),但超过弹性限度后,应力-应变关系变为非线性(不满足叠加性)。 总而言之,满足齐次性但不满足叠加性的系统通常包含一些非线性因素

楼主(2025-08-06):
引用 网友A:
含有非线性元件的系统: 例如,包含二极管或晶体管的电路系统,由于其非线性特性,可能满足齐次性但不满足叠 ...

谢谢解答!按照定义,叠加和齐次只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系统,那就不是线性系统。像你所举例的过(0,0)的分段"函数"系统,确实是一个例子,又比如y(t)=|x(t)|也是一个例子。直观上说,若系统y=f(x)符合过原点,然后左右两边都是直线的,就是符合齐次不符合叠加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