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工作区域?

楼主(2024-11-15):
如题所示,在低功耗芯片的应用下,如果我想设计一个10nA的电流镜完成复制,那么电流镜是工作在什么区域呢?饱和区还是亚阈值区?

还是说我可以通过调节W/L的大小来控制它处于饱和区

网友:
10nA工作在亚阈值区,想要饱和估计需要很大的倒比管了

网友A:
没必要强求饱和区,亚阈值区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
亚阈值区,没有必要强行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强求饱和区,亚阈值区也可以工作的。

亚阈值区怎么仿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