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能实现寄存器的读写吗?

楼主(2024-11-15):
向各位大佬请教,spi std(clk,csn,mosi,miso)能实现寄存器的读写吗?

我看了协议,除了spi flash有读写cmd,发送的模式是:cmd+addr+data,spi std没有这样的cmd解析和读写时序,那spi std能实现寄存器的读写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把串行数据转并行。比如第1bit表示读或写,接着16bit表示地址,再接着32bit表示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把串行数据转并行。比如第1bit表示读或写,接着16bit表示地址,再接着32bit表示写 ...

首先dut得有识别并解析”第1bit“是读还是写的逻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dut得有识别并解析”第1bit“是读还是写的逻辑吧?

是啊。你自己要做这部分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自己要做这部分协议啊。

你好,我理解你的意思是:需要在dut里额外增加识别cmd的逻辑,并和外界的cmd序列约定好,这样才能实现spi读写,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理解你的意思是:需要在dut里额外增加识别cmd的逻辑,并和外界的cmd序列约定好,这样才能实现spi ...

是的。就是最开始说的自定义一个简单协议。spi master按照这个协议发数据,spi slave按照这个协议解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最开始说的自定义一个简单协议。spi master按照这个协议发数据,spi slave按照这个协议解析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