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gating相关疑问

楼主(2024-11-15):
为什么串链会导致很多寄存器插不了ICG呢,report_clock_gating的时候看到很多ungated都是scan connected register

网友A:
按道理插ICG应该在串链之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插ICG应该在串链之前吧?

是这样的,但是插完之后你report_clock_gating看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clock gating style 没有添加scan_enable为control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