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的噪声可以提取出来加在理想的电源上吗

楼主(2024-11-15):
pnoise仿真的噪声可以提取出来加在理想的电源上吗,想将一部分的pnoise提取出来一个文件,加在理想电流源上,对应外一个模块进行仿真,这样就能看出这个pnoise对另一个模块的影响了
请问这个要如何操作

网友:
vdc 里面可以加noise file 不过这个noise文档用的格式你要注意

楼主:
有人知道pnoise噪声文件如何导出吗

网友A:
noise使用V^2/Hz单位
波形另存为csv格式,把逗号替换为空格,首行可能要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ise使用V^2/Hz单位
波形另存为csv格式,把逗号替换为空格,首行可能要注释掉 ...

您好,请问一下电流源IDC也可以同样的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电流源IDC也可以同样的操作吗

电流源noise我没用过,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noise我没用过,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单位

您好,还有一个问题,noise仿真的单位为V**2/Hz,这个和V^2/Hz是一个单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还有一个问题,noise仿真的单位为V**2/Hz,这个和V^2/Hz是一个单位吗

是一个单位,spectre写成这样了而已,print noise出来应该就是V^2/Hz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A:
noise使用V^2/Hz单位
波形另存为csv格式,把逗号替换为空格,首行可能要注释掉 ...

为什么单位一定是平方? 而不是开根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