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后,也有参数,但是好像后仿没成功的一样?

楼主(2024-11-15):
我提取参数后在ADE L进行后仿真时(已经在environment那里添加calibre了),发现前后仿没有变化,然后我看那个netlist也没有include后仿,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的

网友A:
这个LVS是没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VS是没过的吧

这些是我的lvs的report,我看上面都是笑脸的,而且我的LM界面也有calibre文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仿不行的

网友A:
提参的时候会验证一次LVS,看起来你的图一显示这次LVS没过。

网友B:
楼上说的是PEX验证中的LVScheck也要通过,涉及到一些OPTION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PEX验证中的LVScheck也要通过,涉及到一些OPTION设置的问题

感谢您的解答,这张图片是我单独跑LVS的,他指示这个版图有一些不是电源和地的线会报错,请问这个在calibre里面可以设置的吗,或者有解决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参的时候会验证一次LVS,看起来你的图一显示这次LVS没过。

是的是的,感谢你的解答,他说有一些既不是电源又不是地的线处于浮空状态?请问下这个有解决方法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感谢你的解答,他说有一些既不是电源又不是地的线处于浮空状态?请问下这个有解决方法的吗
...

那不是LVS错误,是ERC错误。不是说不属于电源和地,是说没有到电源或者地的直流通路。根据情况判断,未必总是错误,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设计的。比如TIEHI、TIELO单元,就可能存在到电源或者地之间无直流通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LVS错误,是ERC错误。不是说不属于电源和地,是说没有到电源或者地的直流通路。根据情况判断,未必 ...

感谢你的解答,这个是一个基准源电路的,每条路线应该都有电源到地的直流通路?那这样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感谢你的解答,他说有一些既不是电源又不是地的线处于浮空状态?请问下这个有解决方法的吗
...

如果是上图显示的ERC问题,和版图没啥关系。ERC pathchk这部分的报错是电路设计来保证的,如果在LVS那边亮了绿色笑脸就是已经过L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上图显示的ERC问题,和版图没啥关系。ERC pathchk这部分的报错是电路设计来保证的,如果在LVS那边 ...

OK,明白了,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5-10-14):
ADE L进行后仿?用confi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