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电源芯片进行仿真的时候,负载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4-11-15):
仿真的时候负载应该放什么?放一个电流源吗?

网友A:
看手册需求吧,我看一般手册有些负载最大值,典型值,我一般拉个电流源进来直接扫到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需求吧,我看一般手册有些负载最大值,典型值,我一般拉个电流源进来直接扫到最大值。 ...

感谢,请问您设置电流源用idc还是ipwl呢?

网友:
开关加电阻比较符合实际,但是不灵活,可以用ipwl电流源接大尺寸NMOS电流镜,直接用电流源来拉电流有时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