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s 到底怎么用呢

楼主(2024-11-15):
不会用

网友A:
找他们AE撒,他们服务不错的,你这个应该rule的语法有问题,需要改一下,另外你这个涂鸦只把上面挡了,下面还是露出来的,哈哈

网友:
看使用手册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应该是LVS文件没用他们华大的工具转成华大的LVS文件

网友B:
1. 如果你也用argus LVS的話 就知道需要用svrf2pvrs進行LVS rule轉換,只要把polas需要的rule換成是LVS時轉換過的就可以了
2. 另外還需要編寫mapping file, 可以直接使用star_rcxt的itf並用sample map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他们AE撒,他们服务不错的,你这个应该rule的语法有问题,需要改一下,另外你这个涂鸦只把上面挡了,下面 ...

笑死  哈哈~~

网友:
可以找相应地区的support哈,支持还不错哈!

网友C(2024-12-19):
引用 网友B:
1. 如果你也用argus LVS的話 就知道需要用svrf2pvrs進行LVS rule轉換,只要把polas需要的rule換成是LVS時轉 ...

大佬,这个map文件怎么转换啊,都需要编写那些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map文件怎么转换啊,都需要编写那些东西啊

# LVS Layer   <-- --> itf Layer

metal1  m1
via12    via1

1. 查LVS rule file 把對應的metal / via layer名稱找出來
2. 查itf rule file 把對應的metal / via layer名稱找出來
3. 按照上面的格式依序填寫就可以了

网友:
1. lvs rule转成华大argus 格式
2. layer map和itf都可以用 star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