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跨导偏置电路求助

楼主(2024-11-15):
小弟今天看论文,文章上说这个比较器的偏置是constant gm bias,但是我怎么感觉这就是一个普通的supply insensitive reference,它的gm不是和最底下那个电阻有关吗,怎么就恒定跨导了,小弟刚入这行不太懂,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比较器

比较器

偏置电路

偏置电路

网友:
电路设计里没有真正“恒定”的东西,你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绝对恒定的指标。考虑电阻的温度系数,自然就不恒定了。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采用低温漂的电阻,或者采用正负两种温度系数的电阻相互补偿,来进一步减小温漂。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恒定gm偏置电路,你搜一下这个名称或者去看baker的书,里面讲了

楼主:
您好,您图片里gm的公式和Rs有关,Rs会随温度变化,那gm不也随温度变化嘛

我这篇论文里说比较器被设计为具有恒定的跨导偏置,以实现在不同温度下的恒定带宽,从而实现恒定的比较器延迟。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图片里gm的公式和Rs有关,Rs会随温度变化,那gm不也随温度变化嘛

我这篇论文里说比较器被设计为 ...

与5楼同。这个Cont-gm架构也可以用在恒定增益运放应用,比如RL=100*Rs, Gain=gm*RL=100*gm*Rs,Rs与gm的Rs约去,最后Gain只与K有关。

网友A:
你好,文章方便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文章方便分享一下吗,谢谢

razavi旧版11.5节,新版12.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