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ence中,统计器件类型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或者技巧?

楼主(2024-11-15):
cadence中,统计器件类型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或者技巧?

印象中在schematic节目都选项可以 打开个窗口显示 所有用到的器件类型,要用的时候就记不起来了

论坛搜索也找不到。

有大佬能赐教吗,感谢感谢!

网友A:
使用config,将设置top,可以看到用到的器件类型

网友B:
把工艺库名字改成你用的工艺库,然后运行时lib是你的电路库名字,cell是你的顶层电路名字,结果会输出两个,一个是所有你用到的电路cell,一个是用到的所有器件类型,还有一个办法是顶层电路GXL创建一个新版图,configure那里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onfig,将设置top,可以看到用到的器件类型

请问是哪个地方的config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onfig,将设置top,可以看到用到的器件类型

应该找到了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这里,切换到cells就能看所有包含的器件类型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工艺库名字改成你用的工艺库,然后运行时lib是你的电路库名字,cell是你的顶层电路名字,结果会输出两个 ...

可以了,

脚本先收藏了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找到了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这里,切换到cells就能看所有包含的器件类型了

请问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具体是在哪个窗口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具体是在哪个窗口下呢

GXL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