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跟着教材做了一个二阶1bit SDM调制器,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2024-11-15):
这是我的电路图

这是我的SNR仿真图,想请教一下应该怎样继续改进?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波形会这样

网友:
蹲蹲一起学习

网友A:
你这信息太少了,分析也不好分析;首先你的stop time是10u+1u*8192?你的采样周期是几个,或者换句话,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然后你的每一级积分器的输出波形放一下,可以看一下每一级输入端,是否稳定在共模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信息太少了,分析也不好分析;首先你的stop time是10u+1u*8192?你的采样周期是几个,或者换句话,你的 ...

您好,我的fs=1M,fin=fs/8192*5
输入信号的幅度为±700mV.
这是我的两个积分器输出波形,紫色的是第一级,蓝色的是第二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fs=1M,fin=fs/8192*5
输入信号的幅度为±700mV.
这是我的两个积分器输出波形,紫色的是第一级 ...

把这两个放大一点,我看看积分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个放大一点,我看看积分细节

十分感谢您!

网友A:
你的FFT start time 往后一点,100us开始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想不起来了,你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FT start time 往后一点,100us开始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想不起来了,你先试试 ...

好的,谢谢您

网友B(2025-01-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将开关换成了理想开关,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开关换成了理想开关,可以了

我把开关换成了理想开关之后,前半周期有点那个意思了,但是后半周期是饱和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5-09-24):
解决了吗。你的加法器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