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S参数和tran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如图,这样一个PA电路,仿真S21参数增益能有9~10dB,可是为啥跑tran仿真后为啥信号幅度还减小了,输入仿trans峰峰值有400mv,输出仿trans只有300mv了

S参数和电路

tran电路

tran电路

tran仿真结果

tran仿真结果

网友A:
功率增益和电压增益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增益和电压增益的区别

那请问这正常吗,不是以tran仿真为主吗,tran仿真跑出来电压还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