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把变成cell的过孔替换回工艺库的过孔的skill脚本_61改版

楼主(2024-11-15):
原帖:
一个可以把变成cell的过孔替换回工艺库的过孔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78695-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原创作者:  @着着着火了

作用:如题,把因为数据导出再导入或者hierarchy复制变成了独立cell的过孔(如附图)一键替换回工艺库的过孔。
环境:看回帖有人求617/618版本用的,于是改编了下
用法:在CIW窗口load ReplaceCellViaToTechVia_61.il,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F7或者ReplaceCellViaToTechVia()调用。
本需要根据工艺库中过孔cell的名字做对应修改。lpp也一样。

看过code后的几个疑问点:
1)目前layer enclosure值没有设定,替换的via默认会是tf中定义的最小enclosure
(这个优化下应该可以解决)
2)  只能支持 m x n那种适用rect的孔。如果基于polygon(比如斜角..圆..多边形)的auto-via。替换会有问题!
(这个暂时想不出怎么解..)

网友:
写的时候核心需求就是替换掉那些过孔,IC51也没有给修改layer enclosure的fields,所以写的时候就没考虑layer enclosure了,换到61在生成的时候补上这些信息就行了。
用起来有点小问题我是知道的,但大部分时候打孔都不会改pitch,所以就没写那么详细的条件筛选了。
polygen那种好像导出导入后会自动分割成一块一块,这就又变回适用范围了。

网友(点评):
看大佬的贴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