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制程真的是最小沟道长度吗?28nm制程28代表什么呢?

楼主(2024-11-15):
小白求助,在学习的时候总是提及工艺制程就是最小沟长Lmin,但是实际PDK,例如TSMC28nm工艺制程,在使用中NMOS和PMOS能够设计的最小沟长length为30nm,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28只是一个工艺节点名称,并不一定正好最小L是28nm。
另外,PDK和最终silicon上的尺寸一般会有一个shrink scale,28nm可能是0.855倍,所以PDK 30nm最终会小于28nm。

网友:
finfet 工艺后,这里的工艺尺寸一般是等效密度。例如,3nm GAA 应该不能用 Lmin 来描述了

网友:
比较先进的工艺,工艺节点只是基于等效密度计算出来的值,不代表真实的最小栅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