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费用与回片数量

楼主(2024-11-15):
如题,请教各位大佬,一般芯片流片费用按平方毫米计费,那如果掏1个平方的钱,能拿到多少颗芯片?

网友:
你说的一般只是MPW的情况,除了MPW,一般并不是按平方毫米收费。MPW能拿多少个芯片,问具体的厂家,各家并不一样。

网友:
不是这么给钱的,首先你的片子多大,其次你要几个片,两个乘起来再乘上个因子,就差不多是最后要付的钱了

网友(2025-03-10):
具体多少颗,要考虑工艺,fab厂,可以加我微信聊   v13980656891

网友:
一般一个block不止1个平方毫米,要订够足够的面积才能走。

网友(2025-04-14):
如果你的芯片是一个平方,那么你就能拿到一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