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楼主(2024-11-15):
HFSS在划分网格的时候出现

1 (D:/ANSYS_CJL/LG1322_V1/)
  HFSSDesign1 (Terminal Network)
    [info] Normal completion of simulation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04:56:51 PM  Nov 15, 2024)
T800_4P_LG1322_PCB_2410244 (D:/Users/CJL/Documents/Ansoft/)
  T800_4P_LG1322_PCB_241024
    [info] Mesh pre-processing took: 4.868 sec (cpu: 9.141)  (04:57:01 PM  Nov 15, 2024)
    [warning] 1 of planar port faces may have non-planar mesh. (04:59:46 PM  Nov 15, 2024)
    [warning] Mesh Leak (TAU Plus) on body "airbox" (04:59:52 PM  Nov 15, 2024)
    [warning] Minor Mesh Repair (TAU Plus) on body "S1 (04:59:52 PM  Nov 15, 2024)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把端口类型改一下,或者掉用其他仿真器运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