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24-11-15):
bcd工艺,四个一样的电路,电路里面有一个中间电位的n管,请问四个中间电位的管子放在一起过可以过验证吗?

网友:
好像不太行,得分开

网友:
中间电位是啥意思啊大佬

网友:
你的中间电位是指n管的body电位没有接地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间电位如果接的同一个节点那放一起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同一节点只是电位相同, 那不能放一起, 会短路的

网友:
同电位的可以放一起  不同的放dnw里隔开